三菱(Mitsubishi)PLC
zcmy

楼主(2003-10-31):
现在我用两台FX2N进行连接,用的是并行连接,用了两个FX2N485-BD 然后这两台和电脑进行通讯,高手们是通讯,只要SC-09可以么,要还买和电脑连接的232模块么.谢谢各位的指教,小弟不胜感激. 可以告诉我么,大哥!!!

网友A:
还需要用一个FX-485PC-IF ! 这是一个RS232/RS485转换接口!作用是将PLC的RS485信号转换为RS232信号以便电脑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