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报警记录

楼主(2003-10-31):
怎么在ifix中将报警记录保存下来啊?

网友A(2003-01-22):
打开文件 :\Dynamics\ALM\AlmODBC.csv

楼主:
我的目录下面怎么没有这个文件啊,只有*.alm,里面记录的到是报警,可是我怎么在ifix里面打开显示这个文件内容啊?

网友B:
用记事本NOTEPAD打开

网友C:
实现此功能是不是需要在系统中配置呢?

网友D:
去INTELUTION的网站,有个例子

网友E(2003-10-31):
那是FIX 中的!

网友F(2008-08-24):
要在SCU里选择alarm file启用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