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协议宏编程请教!

楼主(2003-10-31):
&(R(1),4)是什么意思? 另外它与(R(1),4)有什么区别? 在PMCR指令中的第二个操作数和第三个操作数中使用他们有什么不同吗? 能否详细给我讲讲这两个参数的意义?

网友A:
你先別去處理R(1),4)的問題!它很單純. R(1),4) Ex. R(5),3)---->由D5開始讀取...讀三個區域. PCMR的指令必須先去了解清楚,請去OMRON 上海網站下載CQM-H的中文操作手冊,其中敘述的還不錯. 第2各區域是步驟號碼,第三個是讀取或寫入區域 商安 J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