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 的PID指令不调?待讨论

楼主(2003-10-31):
本人有了一点点现场调试的经验,但是碰到的问题是用OMRON PLC的PID指令作回路控制的时候,PID指令竟然不调节,它根本就没有输出,当我不管怎么改变参数,PID指令就是不调节。我在两个回路中碰到这个问题,现将这两个回路描述如下。 1:化工厂的对一种药剂浓度的控制,通过判断药剂的浓度,来控制要加这个药剂的计量泵的开度,对这个药剂的浓度的检测是通过一种仪器,它只能15分钟(只能)才能出来一个数据,输出信号是4-20MA,将这个信号我通过信号隔离器,转换成0-4000的数字量,放到PID中进行计算,再输出另外一个数字量,转换成4-20MA信号,输出给计量泵,从而来控制计量泵的开度。 2: 对三通阀的开度的调节,这个三通阀是混水型的三通阀,通过控制三通阀的开度,来使得冷水和热水混合后的水温恒定在65℃。 我对P,I,D三个参数都进行了调节,还有控制的方向,扫描时间等等都试过了,就是不调节,郁闷呀,后来只好用比较指令先将就着用,控制效果很差,我想请教关于PID的参数调节的方法,多谢赐教,谢谢!!! 另外,当我用PID来作变频恒压控制的时候,不管我怎么调节,PID指令都能工作,而且效果很好,以上的情况使得我很纳闷。 请赐教!!!

网友A:
1."转换成0-4000的数字量,放到PID中进行计算"===>出來的會是BCD碼喲. 2."再输出另外一个数字量"====>是哪一種數值系統? 3.PLC TYPE? 4.DA/AD模組編號? 5.願意將程式發來看看嗎?e_plc@msn.com

网友B(2005-09-25):
把程序发过来yexiwei-1@163.com

网友C:
PID程式必需為常時執行,不能用微分指令,不能在IL/ILC,JMP/JME,副程式中.

网友D(2005-12-01):
很关注PID指令!

网友E:
大不了,自己写一个。很简单的。也很好用

网友F:
也可以作模糊控制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