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I9111中的pretrigger的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2003-10-31):
yoyo1101老师好! 这两天对于PC9111系列的板卡讨论比较多,我也有一个放在心里时间很长的问题,关于pretrigger的问题请教一下: 我想用CN3中的引脚12的pretrigger作为外部触发,当上升沿时启动A/D(不是作为clock source来触发A/D转换)执行一定时间的数据采集,如何利用NU-DAQ中的vi来实 现。 谢谢

网友A:
pretrigger实际上是控制采样结束的一个信号,也就是说这个信号之后最多可以再采集65535个点后采样结束,你可以对之后的这65535个数据进行分析,也可以对pretrigger信号之前的采样点进行分析。严格的说,9111不支持你所说的外触发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