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一次请教关于pci-9112的触发问题

楼主(2003-10-31):
我想实现利用转速的信号(近正弦波)完成对0通道数据采集的触发控制,也就是每个波峰触发采集0通道2000个数据。 请问1.pci-9112是否有此功能? 2.counter1,2连在一起,是作为内部使用的吗,我们不能控制?那么芯片上的两个引脚pin-34(GATE1)和pin-35(count1)是接什么的呢? 3.我们是不是只能控制counter 0?它上面的引脚pin-33(GATE0)和pin-16(count 0)是接什么信号?不理解芯片的输出是什么。 4.如何利用时钟计数器测量转速信号正弦波的频率? 问题比较多,感谢耐心看完! 多谢各位啦!

网友A:
1、9112不支持这种外触发功能,ExtTrg实际上是外部转换时钟的输入端。 2、counter1,2级联作为内部Timer Pacer时钟。GATE1为计数器1的外部门控信号输入端,count1则可将级联计数器的分频结果引到板卡外部使用。 3、可以独立使用的只有counter0,GATE0和count0则分别是它的外部门控信号输入端和计数、分频结果输出端了,计数器门控信号高电平有效,count0则可以输出一个比例波形信号。 4、计数器的具体应用可以看一下8253、8254的工作原理,测频率则是用固定周期的方波信号作为门控信号,然后通过高电平段计数器的计数值来计算信号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