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NI虚拟仪器

楼主(2003-10-31):
我在运行Text Report Example.vi时出现一下错误Unknown System Error in Font Style.vi->Set Report Font.vi->Initialize Report.vi->Text Report Example.vi错误代码-1073741819,为什么? 去掉添加数字table的子vi,就可以啦,请教各位!

网友A:
有两个关于LabVIEW的论坛,可以上去问问: A:清华bbs VI版 www.smth.edu.cn B:simwe 虚拟仪器版 http://www.simwe.com/cgi-bin/ut/board_show.cgi?id=25&age=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