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解决西门子S7-200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3-10-31):
谢谢各位! 求助CRC-16校验算法! 有知道的朋友请告之。

网友A:
去工控网的PLC论坛或SIMEMS论坛问问看。

网友B(2013-11-24):
CRC码的计算方法是,先预置16位寄存器全为1。再逐步把每8位数据信息进行处理。在进行CRC码计算时只用8位数据位,起始位及停止位,如有奇偶校验位的话也包括奇偶校验位,都不参与CRC码计算。在计算CRC码时,8位数据与寄存器的数据相异或,得到的结果向低位移一字节,用0填补最高位。再检查最低位,如果最低位为1,把寄存器的内容与预置数相异或,如果最低位为0,不进行异或运算。这个过程一直重复8次。第8次移位后,下一个8位再与现在寄存器的内容相相异或,这个过程与以上一样重复8次。当所有的数据信息处理完后,最后寄存器的内容即为CRC码值。CRC码中的数据发送、接收时低字节在前。计算CRC码的步骤为:1、预置16位寄存器为十六进制FFFF(即全为1)。称此寄存器为CRC寄存器;2、把第一个8位数据与16位CRC寄存器的低位相异或,把结果放于CRC寄存器;3、把寄存器的内容右移一位(朝低位),用0填补最高位,检查最低位;4、如果最低位为0:重复第3步(再次移位); 如果最低位为1:CRC寄存器与多项式A001(1010  0000  0000  0001)进行异或;5、重复步骤3和4,直到右移8次,这样整个8位数据全部进行了处理;重复步骤2到步骤5,进行下一个8位数据的处理;最后得到的CRC寄存器即为CRC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