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如何给变频做试验电源

楼主(2003-10-31):
请教各位高手是否有这方面的资料或经验,本人因条件限制没有三相电源,如何使220V变380V的试验电源(不带负载),功率为45KW-75KW的变频器。

网友A:
维修变频器没必要用三相电源!

楼主:
李老师:你好 我的意思是:客户拿变频器到我这里维修,修好后怎么试给客户看。不试客户不放心,附近也没有三相电,教我怎么弄呢???

网友B:
试机用一个小功率电机就可以,电源用单相380V,用一个220V/380V变压器,功率几百瓦!

网友C:
因为有些机器有输入缺相检测,进线最好接R,S端;而对于另外一些机器则需想法先去除三相检测!

网友D(2006-03-05):
请李春发老师指点!!!
对于有三相电源检测的(西门子)该如何呀

网友E(2006-04-08):
把变频器整流桥摘掉。直接加直流!

网友F:
把缺相检测光耦的输出端短接

网友B:
楼上说对!

网友G:
把缺相保护参数设为无效.

网友H(2006-05-09):
只给电路板供电,电容不供电,用调压器把220变为380,再进行整流,2个450V/400UF的电容串起来,再并上两个电阻。为560V的直流母线电压。把缺相保护光偶短接。都可以了。

网友I:
我的设备:BK50初级(0-220-380),3A整流4个,220u/450V电容两个,100瓦灯泡两个,导线若干。
修电源,修驱动很好用。

网友J:
自己用调压器和整流桥做个直流电源!直接给变频器供直流电!

网友K:
自己准备一台小功率220伏的变频最好1.5千瓦左右(必备)变成三相电后用一台三相升压变压器(220-380)也可用三台200瓦左右的控制变压器封星点以后当一台三相变压器用升到380伏---绝对实用.本人正准备这样做.

网友J:
楼上的!万一你的机器上电有问题,你准备再把小变频也贴进去啊!

网友L:
wantong[/b]想法大胆新颖,祝你成功!!!

楼主:
wantong的做法我做了,失败....

网友M:
值得探讨

网友K:
我已经实验成功.不过不是用的星接而是角接(因为朋友给我做变压器时做成了220V/380V的隔离变压器现在使用很好)关于机器上电故障的问题应该在维修时使用直流电源加限流电阻(三相全桥可以用万用表测试好坏),变频加变压器只是为了最后的实验.本人原有无线电基础但刚刚进入变频器维修领域,也曾修好了几台小变频,但水平肤浅象CPU板就没能修好在此发言纯属班门弄斧.请高手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