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教修制动单元

楼主(2003-10-31):
请问各位大虾: 我有 同616G5配套使用的制动单元(4050B)坏了,(注:他同时造成变频器内部充电电阻损坏) 经查内部功率模块击穿,购得同型号的功率模块更换后,使用3-6小时后,仍损坏且烧坏充电电阻,在次更换,仍坏。 求救!!!

网友A(2003-09-03):
首先必须保证模块不是维修过的,请拿一个坏的拆开看看!!驱动也要检查是否损伤!!

网友B:
可能回路里有准短路

楼主:
广州通达老师: 我更正一下, 制动单元的型号是:CDBR4045B,但它的功率模块是集成的,我不知如何辨别好坏,后来我购了一台新的制动单元,更换后一切正常,请问坏的制动单元还能修好吗?如何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