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编码器编程

楼主(2003-10-31):
请问,有一台传输带设备,一台切断机,我现在要将传输带电机用变频器控制并且要在人机界 面可以调速度,当材料在传输带上前进,前进到切断机上,旋转编码器计算,当达到用户设置 的长度时,切断机刀自动下降切断材料,然后再进行下一步切断做准备(自动切断),用户要 在人机界面任意设置切割的长度,有显示长度的区域,及变频器当前速度,人机界面可以用很 小的,如F940,PLC点数10以下应该可以了,编码器最好是三菱的,材料前进速度是15米每分 ,要求切断精度为正负0。3MM以下,请问应该怎么入手来做?谢谢!

网友A:
外部电路做好了吗?我可以帮软硬件你全部做好,我的电话13901721987 上海

网友B:
这是基本的高速计数功能,计算切割的长度需要多少脉冲,到达设定的脉冲数时,变频器进行直流制动停止。

网友C:
我全作了,本人专业做定长切断的。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你的设备是切钢板的,本人奉劝一句,最好不要用变频器。因为变频器的反应时间较长,容易丢脉冲,不适用于切断精度较高的场合。而是选用伺服控制。同时还要看你的电机功率。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和我联系。信箱:dianfu2000@21cn.com 手机:13963920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