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G9S-5.5KW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3-10-31):
富士G9S-5.5KW变频器带5.5KW电机运行十五分钟后出现OL,而面板显示的电流为8.6A左右,请问是何原因?谢谢!!!

网友A:
参数9设为多少(电机电流)?三相电流是否平衡?

网友B:
你可以根据你电机的大小设置一下过流保护的电流值,如果把值设的相对大些后还是老样子,那是你变频器电流检测电路部分有故障了。对了,我说的这种方法是在你电机启动时无过大的抖动的情况下。

楼主:
谢谢楼上李工和wj931318两位。输出电流是平衡的,是否可以将08改成不保护使用?

网友C:
可以试,不过最好查清原因!

网友D(2008-11-23):
艾默生5.5KW的变频器的刹车电阻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