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制动单元故障维修

楼主(2003-11-01):
我维修一台设备,采用安川变频器,发现制动单元IGBT及FUSE都烧毁,换后又烧。查制动电阻良好,不知是何原因?请各位指教。

网友A(2003-04-22):
触发端稳压管是否坏掉!!

楼主:
请问是制动单元里面的稳压管还是变频器内的稳压管?

网友A:
是制动单元里面的稳压管

楼主:
请问:为何我换了整只制动单元后还是烧呢?

网友B(2003-10-31):
我公司专业生产和销售制动单元、回馈单元、制动电阻、滤波器、电抗器、价格优惠!欢迎来电咨询。
◆Best能耗型制动单元BT-DF
● 适用于需要频繁刹车的场合,适用于任何品牌变频器;
● 型号实用;分标准品和负载品。
● 容量:7.5KW-315KW /380V。
● 允许在电网变动大的场合使用;
● 有完全短路保护,不会因为电阻短路损坏变频器;
● 特殊设计,可以使用普通电阻,不必选择无感电阻;
● 全电压自动跟踪,用户不必调整电压设定;
● 全程噪声过滤,不会干扰其他设备;
● 性价比优;
● 制动电阻为选用品;
● 可根据用户需要订制电阻箱。

◆Best回馈型制动单元BT-FB
● 能把97%的再生能量回馈电网,在需要频繁制动的场合,节电明显。
● 热损耗为耗能制动的3%以下,改善工作环境。
● 有完全故障保护,使用安全。
● 全电压自动跟踪,用户不必自己调整或设定,方便使用。
● 全程噪生过滤,不会污染电网和干扰其他设备。
● 高性能回馈式制动单元。内部已装有电抗器和噪生滤波器,可直接和380V电网驳接使用。
●公司只生产380-460V回馈制动单元,如需要为660V变频器配备回馈,须10台以上订单即做。

◆Best波纹绕线电阻
 ● 大功率 立式波纹 有利于散热,降低寄生电感 延长使用寿命
● 符合CNS 2320,JIS 6402各项规定
● ±;5%之标准误差(可承制±;1%)
● 螺钉固定方式立式安装
● 广泛用于大功率电力设备的直流或低频交流电路中

◆Best变频器专用滤波器
● F-LC输入滤波器是接在变频器的进线侧与电源之间,抑制变频器输入中的高次谐波的噪声干扰,制外界无线电干扰以及瞬时冲击,浪涌对变频器的干扰,具备线路滤波和辐射滤波的作用,具有良好的共模和差模干扰抑制能力。
● LCR输出滤波器安装在变频器的输出侧与电机之间,由LCR组成,减小输出电流中的高次谐波成份,抑制变频器的输出侧的浪涌电压,减小电机由高频谐波引起的,附加转矩,减小电机噪音.

价格优惠!详情请致电我公司或留言咨询,谢谢!

公司:深圳市祥云电子有限公司
TEL:0755-82660568 82410768 82450562 13510184652
FAX:0755-82662826 82450562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宝岗路笋岗大厦1012室 PC:518023

网友C:
那你得查看下制动时变频器主回路母线电压及制动功率情况 会不会制动单元功率不够

网友D:
如果采用的是外部制动单元,检查正/负端与变频器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E:
有一回连烧两个变频器,都是电容和igbt一起烧得一塌糊涂,我刚一直以为是制动单元有问题,但检查是好的,还有部分认为是变频器放太久,电容自己问题引起,后有一次有发生了这种事,将制动部分去掉没问题了,查制动单元还是好的,所以我怀疑会不会是制动单元有干扰使电压门限值改变了

网友F:
张光光:你好! 制动单元IGBT烧毁?请问一下你的安川机器功率是多大?小功率的更换PC923大功率的要检查一下运算放大器。制动单元的驱动部分好好查查。

网友G(2008-06-12):
你好 : 电抗器、滤波器、制动电阻、制动单元、电阻箱、电阻柜 联系 人:田茂伟 手 机:15000456181 联系电话:021-51111727*605 传 真:021-51111883*608 有需要请联系,在保证质量的 前提下,以厂价最低价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