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机内反馈调速与高压电机变频调速的比较

楼主(2003-11-01):
斑主先生,您好,最近听说,高压电机调速采用一种内反馈斩波调速,节电效果优于变频调速,且成本大大低于变频装置,可靠性也强于变频。由于本人对此不甚了解,故特请斑主先生组织各路高手探讨。谢谢!

网友A(2004-07-01):
1、 高压变频调速必须有干式隔离变压器,此干式变压器除增加系统成本外,也给系统的安全运行带来隐患(据悉罗宾康的高压变频器在威海发电厂、西门子的高压变频器在福州自来水公司、利得华福的高压变频器在福州自来水公司都烧毁过干式隔离变压器);内反馈串级调速没有隔离变压器。 2、 高压变频调速器安装在电机定子绕组侧,因此必须处理高压,而处理高压的代价很大,所以高压变频调速的造价很高,安全性较差,维护比较困难;而内反馈串级调速控制装置只与低压的转子绕组和低压的调节绕组联接,因此内反馈串级调速控制装置为常规的低压控制装置,因此造价较低,便于维护。 3、 高压变频器安装在高压电源和电机之间,其控制的最大容量为电机的额定容量;而内反馈串级调速控制装置安装在电机的转子绕组和调节绕组之间,其控制的容量为从转子绕组取出的能量而不是电机的额定容量,对于风机水泵类负载,此能量最大仅为电机额定容量的一半,因此对于控制相同容量的电机来说,内反馈串级调速控制装置的容量仅为高压变频器容量的一半,因此内反馈串级调速控制装置的造价更低,体积更小。 4、 内反馈串级调速控制装置与高压变频器均主要由电力半导体器件构成,因此其装置本身的效率相当(约97~98%),但由于在控制相同容量的高压电机时,内反馈串级调速控制装置所控制的容量仅为高压变频器所控制容量的一半,因此内反馈串级调速控制装置的损耗仅为高压变频器损耗的一半,所以内反馈串级调速控制装置调速效率比高压变频器的调速效率高1~1.5%.(举例:电机为1000kW,内反馈串级调速控制装置和高压变频器的效率为97%,则高压变频器的损耗为1000kW×(1-97%)=30kW;而内反馈串级调速控制装置的损耗为500kW×(1-97%)=15kW);若考虑到隔离变压器的损耗,高压变频调速的效率还要低一些。 5、 内反馈串级调速与高压变频调速均具有平滑无级调速性能,但高压变频器调速范围更大、调速精度更高,但对于风机水泵类负载,负载本身特性决定其调速范围不需太大,50~100%的调速范围足够,另外风机水泵调速的主要目的是节能,因此对调速精度要求不高。所以说对于风机水泵调速,高压变频调速的调速性能过剩。 6、 内反馈串级调速采用频敏变阻器启动方式,具有启动转矩大,启动电流小的特点,对于转动惯量较大的风机负载能很快启动;而高压变频调速具有软启动特性,启动电流可以从零开始,但这是以牺牲启动转矩为代价的,对于转动惯量较大的风机负载,启动将会很困难。

网友B:
内反馈串级调速技术是日本65年产生的一门节能技术,80年代就已经被淘汰. 而我国竟然有人说是自己近几年刚发明的(真是可笑)。把小日本淘汰多年的技术引进中国,摇身一变竟然成了自己的发明创新。还美名其曰:P“屁”理论。竟然还打出招牌“斩波内馈 挑战变频”,真不知这人有没有脸,有的话怎么这么厚呀! 这让我想起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把国外淘汰的设备买入中国竟成了“高档先进”设备。 照这样发展,会让中国倒退n年,中间的厉害关系大家可想而知!!!

网友C:
to:da xiao 能否详细说明一下,或者给我点资料。lixingqian@sina.com 谢谢!因为我们正在选择内反馈串级调速或者变频。

网友B:
在成都佳灵电气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jaling.com)的中华变频论坛上有《内反馈调速与变频调速》。(论坛地址为:http://www.jaling.com/newver/bbs/dispbbs.asp?boardID=4&RootID=771&ID=771 )    在客户下载中有《内反馈调速与变频调速》原文(下载地址为:http://www.jaling.com/newver/newdown/file/nfk.pdf )。    文中提供的有扫描件。欢迎去看。

网友D(2004-08-04):
对容海的回复,供广大读者参考。 1、并不是所有的高压变频器类型都需要要干式变压器, 2、价格再低人们也不愿用淘汰的产品,请问,低价卖给你一台电子管收音机你要吗? 3、这本来就是电力电子器件性能达不到要求时的一种过渡方式,但它毕竟是淘汰的产品,怎么能拿出古董来和现代科技产品挑战? 4、装置本身效率高并不能说明系统效率高,这种系统形式本身效率就很低,即使内反馈装置效率为100%,可这种系统的效率最高也只有70%,请问100%×70%是多少? 5、5、6点正说明了内反馈调速的缺点,那怎么有人拿内反馈与高压变频器挑战?内反馈调速系统调速范围不能保证从零转速平滑启动,请问,怎么能实现小电流软启动?牺牲转距降低启动电流,请问这时的技术参数能和高压变频器比吗?不会顾东顾不了西吧,这种形式本身就不能全面照顾系统整体参数对吗?若用每个参数的最佳值来说明系统功能参数,这是对用户的不负责,应该将系统运行时的各参数综合起来提供给用户才是对用户负责的态度

网友E:
看了斩波内馈调速这词,我想起了轰动一时的沈太福长城公司非法集资案. 他把斩波内馈的鉴定会开到了钓鱼台,当时的全国各大媒体竞相追捧.沈为些许下了>25%的集资回报率.当时技术主角之一就是屈维谦教授吧?当然我们不能因事废技术.但一点必要的慎重和警醒是必要的!

网友F:
雅各宾所说的正好给我们提了一个醒:斩波内馈确实具有一定的实力,不然的话又怎能将鉴定会开到钓鱼台去呢?我们也不能“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再说人家有名有姓你大可以去考察,选不选是你的自由。 都说变频好,请问直到今天变频实现国产化了吗?难道真是“凡是国外的就是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