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zcmy!

楼主(2003-11-01):
zcmy大哥,不是说SC-09有通讯功能么,为什么还要加那个模块呢

网友A:
电脑与单台PLC通讯时用SC-09!将PLC的RS422信号转换为RS232信号! 多台PLC与电脑通讯用的是RS485信号,需将RS485信号转换为RS232信号才能为电脑识别!

网友B:
谢谢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