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测试编码器的转速

楼主(2003-11-01):
想用西门子的PLC/S7-200来测试编码器的转速,请各位大虾指点指点

网友A:
s7/200的CPU用224DC/DC/DC,编码器用增量式,PLC还得连接一台计算机,

网友B:
看看西门子应用手册,里面有典型应用,位置控制那块.

网友C:
我想,利用定时中断功能,将高速计数值采集进PLC进行数据处理得到速度值。

网友D:
>>>>旋转编码器的一般介绍 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增量型,另一种是绝对型。增量型的特征是只有在旋转期间会输出对应旋转角度脉冲,停止是不会输出。它是利用计数来测量旋转的方式;价格比较便宜。绝对型的的特征是不论是否旋转,可以将对应旋转角度进行平行输出的类型,不需要计数器可确认旋转位置;它还有不受机械的晃动或震动以及开关等电器干扰的功能,价格贵。在选择使用时,可参考以下几点。包括成本、分辨率、外形尺寸、轴负荷及机械寿命、输出频率、环境、轴旋转力矩、输出回路等等。 >>>>应用举例 一台机器,机器在运行过程中先要对工件进行处理,然后加工。此套系统由OMRON的PLC与编码器组成。下面是PLC程序。 1.I/O 及数据 检测是否有工件开关:00007 变频器零速输出:00008 处理工序1:开(DM100) 关(DM101) 10100 处理工序2:开(DM102) 关(DM103) 10101 处理工序3:开(DM104) 关(DM105) 10102 加工工序1:开(DM106) 关(DM107) 10103 加工工序2:开(DM108) 关(DM109) 10104 加工工序3:开(DM110) 关(DM111) 10105 2.PLC程序 Name="Initialize" [STATEMENTLIST] LD 253.13 //On OUT TR0 OUT 252.00 //Encoder software reset TIM 000 #0100 //System initialize delay AND 253.15 //PLC First scan on INI 000 002 DM0000 //Control Encoder mode LD TR0 AND TIM000 PRV 000 000 DM0000 //Encoder PV read DIV DM0000 #0004 DM0002 //1440 Change 360 BCMP DM0002 DM0100 HR01 //Block compare for operation Name="Shift" [STATEMENTLIST] LD 000.07 //Part on LD HR01.08 //Shift degree LD 253.14 //Off SFT HR60 HR62 // the rightmost word of the shift register Name="Treat 1" [STATEMENTLIST] LD TIM000 AND HR60.08 //Shift to action 1 operate position AND NOT 00008 //Inverter zero speed output AND HR01.00 //Degree of action 1 OUT 101.00 //Output Treat 1 Name=" Treat 2" [STATEMENTLIST] LD TIM000 AND HR60.10 //Shift to action 2 operate position AND NOT 00008 AND HR01.01 //Degree of action 2 OUT 101.01 //Output Treat 2 Name=" Treat 3" [STATEMENTLIST] LD TIM000 AND HR60.15 //Shift to action 3 operate position AND NOT 00008 AND HR01.02 //Degree of action 3 OUT 101.02 //Output Treat 3 Name="Process 1" [STATEMENTLIST] LD TIM000 AND HR62.03 //Shift to Print 1 operate position AND NOT 00008 AND HR01.03 //Degree of print 1 OUT 101.03 //Output Process 1 Name=" Process 2" [STATEMENTLIST] LD TIM000 AND HR62.05 //Shift to Print 2 operate position AND NOT 00008 AND HR01.04 //Degree of print 2 OUT 101.04 //Output Process 2 Name=" Process 3" [STATEMENTLIST] LD TIM000 AND HR62.08 //Shift to Print 3 operate position AND NOT 00008 AND HR01.04 //Degree of print 3 OUT 101.04 //Output Process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