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一个关于CS1000 OPC的问题

楼主(2003-11-01):
各位专家: 在下请教一个关于CS1000 OPC的问题,请不吝赐教。 在客户端(本机和连网的机器都试了)可以看到相关OPC服务器的名字,但一连接,便出现“没有注册类别”的提示。 请问在服务器端要如何设置才可连接得上! 请各位一定给我出个招或提个建议! 小弟感谢不尽! dengquanliang2003@yahoo.com.cn

网友A:
呵呵,小日本的技术咋这烂! 重庆横河就没作个安装盘什么的? 找找有没有register的菜单!

网友:
你是用CS1000的自带的OPC Demo程序还是你自己编的程序,问题应该出在你的客户端.

网友:
应该是连接成功后,用OPCServer.ServerName的属性才能看到服务器名,你连接成功前哪里看到的服务器名?

网友:
肯定是客户端或者环境的问题,我用力控连过CS1000的OPC

网友B:
谢谢各位,问题得到解决。 它的连接要求是,在server端制作一张安装盘,在客户端运行一下,(注册几个文件,再建一个centum的用户),就可以了。

网友C(2004-06-16):
麻烦问一下,为什么CS1000利用OPC与VB之间反方向总之不成功???多谢

网友D(2004-08-11):
这个方法只适用于CS1000自己的客户端,而其他公司的就不可以了,需要用OPCENUM。EXE在服务器注册一下,具体可以参考以下wwww.automation-it/bbs里有一篇关于CS3000的OPC连接

网友E:
连接日本横河CS1000、3000等系列时需要注意上面的提示,推荐。

网友F:
应该是你的程序有问题,本人原来也做过一个,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