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配电系统的小问题

楼主(2003-11-01):
我想问一下,高压配电系统中隔离柜,进线总柜,计量柜,避雷柜,出线柜它们的作用分别是什么。为什么从高压线上引来的电线进到高压配电房里要接到隔离柜,而不是进线柜呢?还有低压配电房内的功率补偿柜的个数是根据什么来确定的呢?

网友A:
简单说,隔离柜起高低压隔离作用,供检修时保证操作人员和设备安全用,因此高压进线要先进到这里,然后进到进线柜。进线总柜是一个高压配电柜,也就是一个高压母线,由此分配给变压器降压配电,此外还配有高压保护装置,保护高压母线、线路及变压器安全。计量柜就不用说了,里面是电度表。避雷柜也不必多说了,就是避雷用的,防止雷电沿高压线进入变电站,主要保护高压设备。出线柜就是低压配电柜,其进线是变压器的二次侧输出,一般是380/220V,直供给用电设备。所说的功率补偿柜应该是无功功率补偿柜,用于提高功率因数,其个数根据所需补偿的功率因数值确定,也就是所需补偿的无功功率的大小,一般邮电业局指定。

网友B:
纠正王工一点,出线柜是指高压母线到低压变压器一次恻的出线开关柜。变压器一般是10KV/380V。关于电容补偿柜是要根据负载感性而定。

网友B:
电容无功补偿的大小,如果没有相信的数据,可以根据负载性质,按变压器容量的30%-45%补偿,一般都能满足使用要求。

网友C:
低压侧无功补偿,首先根据工厂负荷情况计算出视在功率S,有功功率P,无功功率Q,然后计算出功率因数 。一般规定不低于0.95或0.90。规定值减去计算的值,然后去计算出该部分需要补偿的无功总量。再根据你所选的单个电容量去确定单柜容量及数量。找一本工厂供电的书看一下。DO YOU KNOW!?

网友D(2004-03-07):
请问:终端变压器400KVA,负载全为电动机共150KW,需要补偿多大容量的无功?采用哪些设备和接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