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能当变压器吗

楼主(2003-11-01):
一台设备要用三相220伏。1.5千瓦。频率50。用5.5千瓦的变频器能给它当电源吗。它的电流不足5安。为啥总是出现过流,两个400瓦的电动机还没运行。变频器的电流是12安。请指教。

网友A:
没有滤波!!

网友B:
最好是同电压伏级的相配。

网友C:
过流当然有过流的原因了,要考虑负载方面的问题,不要一味只想变频器如何设置,一般应该能用的。必要时将负载电路处理一下。

网友D:
变频器和变压器完全是两个概念,你的负载只需要一个10KVA的380/220V的变压器即可解决,不用那么复杂的.

网友B:
理论上讲是可以,但因为变频器是针对电机的。从实用及成本考虑都是采用变压器更好

网友E:
变频器是可以当作变压变频电源使用的,具体要看你使用的变频器的VF控制方式

网友D:
为什么要把一个本来属于强电的简单问题弱电化,复杂化呢?一个10KVA变压器特便宜的

网友F:
门子:变频器是专门为电机设计的,如果你的设备虽然要求三相 220v电源且功率只有1.5kw,只要三相负载不平衡就别用变频器。

网友G:
设备是三相220V的,而这三相220V是不是只是为电机需要此而设置的,其他什么个控制回路或别的什么电气一般不会是这么要求的。如果这样能否单独用单相220V输入三相220V输出的变频器给电机供电。其他回路也用单相220V。所以先要了解设备具体情况再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