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实现PLC的计时功能?

楼主(2003-11-02):
有两个输入触点信号,需得出两个输入信号得时间差!!!

网友A:
用一个定时器就可以了! 如果你的两个输入点的顺序是固定的,程序只需几行就可以了!

楼主:
输入点的顺序是固定的,能指导一下思路吗?

网友B:
这要看你的输入点的时间差有多长,若按秒来算,可用 LD X000 MOV D8013 D201 LD X001 MOV D8013 D202 D202-D201即可。 按毫秒来算,我就不知道,谁知道告诉我一声。

网友A:
可以用两种方法来实现,一种是利用PLC内的定时器,一种是利用PLC内部的实时时钟来实现这要看你设计的这个时间差大约是多少? 楼上的方法是利用实时时钟来实现,但只能用于时间差小于的60S方法! 同时要是看D8014(分)否有进位!

网友C:
别指指点点,就算小于60秒也不能用。用下面一段试试:假如X0先接通,X1后接通则X1-X0的时间为需要的测定值T。LD X0,SET M0,LD X1,RST M0,LD M0,TTMR D300 K0读出D300的值即为时间差T(单位秒),如果时间要精确到0.1S则用普通计时器也可以。LD X0,OUT T1,LDP X1,MOV T1 D0读出D0即为时间差T,如果停电对它有影响最好不要用这种。如果精确到ms则要用中断,一般用不到这么高精确,用到可发邮件过来。

楼主:
我的时间在2秒到65毫秒之间,能提供帮助吗?感激不尽!!!!!!!

网友C:
提问题要具体,好像你现在第二次还没提到精度,精度与时间范围是两回事,想帮也难。

楼主:
知道了,以后注意。精确到ms

网友D:
我想说d8012不是系统内定义的以秒为单位的系统时钟吗?如果"工控狂"的程序能够实现楼主的要求,那么把程序中的d8013换成d8012不就可以了吗?我的拙见,请指正.

网友C:
M8012才是系统时钟,D8012是执行程序的最大扫描时间。 如果真要精确到ms,编程手册上的中断也讲得很详细,抄一段就可以了,不过PLC要用MT型的输出也要用中断,不直接输出到Y,其它程序还受扫描周期的影响,那么前面所做的一切都徒劳。卖手册的人太多了,我就是不受欢迎的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