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组太王,profibus与CP5611

楼主(2003-11-02):
最近公司的表(流量计)要加PROFIBUSDP接口,为了 测试也同时要作上位机,买了CP5611,选用组太王 ,由于对组太软件不太熟,需要对仪表的参数进行 实时采集,参数修改等操作, 请教:1,如何实现设备组太,驱动用西门子的PROFIBUS-DP 可以吗? 2,软件的开发如何实现,如何着手,只需要测试仪表与 PC的通讯就可以了。 谢谢! zwcarson@yahoo.com.cn

网友A(2009-05-14):
tenni0@126.com,我也想要关于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B:
可以,设备列表里选择

需要在上位机中安装step7编程软件和simatic net软件
将CP5611通讯卡安装在上位机的PCI插槽中
配置PLC Station

帮助文档里有详细说明

网友C(2010-03-02):
使用S7协议通讯更简单,不需要SIMATIC 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