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变频器控制多台电机?

楼主(2003-11-03):
有谁用过“一台变频器控制多台电机?”的例子?说来听听!

楼主:
奇怪怎么没有人回答丫?

网友A:
这种问题有很多人提过,你还是翻到底下认真看看以前的内容吧

网友B:
你是要分级循环呢还是一起拖动

楼主:
一起拖动!请教!

网友A:
为什么不多用几台变频器呢?我相信价钱也高不了多少啊!

网友C:
电机总电流不超过变频器电流,每个电机接一个过载开关!

网友C:
每个过载开关可通过辅助触点向变频器发出报警停车信号!

网友D:
真是爱莫能祝呀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E:
我曾经用一台30KW的三肯变频器,带了9台功率不同的电机(加起来总功率不超),变频器就向是电源一样,下面输出给接触器,控制电源另接工频,注意最好分台启动,分台加保护器就行了。

网友F:
最好是同时启动,否则对变频器造成冲击!

网友G:
看一看三菱F系列变频使用手册上面有。

网友H:
没有问题,化纤行业有很多这样的应用。如果要单独启动每台电机,变频器的容量要根据电流来选择,即变频器的额定电流要大于一台电机的启动电流加上其他几台电机的额定电流。

网友I:
如果是单独启动每台电机,这个问题与那个“一拖四”帖子有些类似。我也做过一台变频器带两台小电机,单独启动,似乎没发现什么问题。但李春发说会对变频器造成冲击,我不很明白。还请李大侠讲讲这方面的事情。谢谢!

网友F:
主要是怕电流太大,如果当变频器输出是50HZ时你启动一台电机,这台电机相当于工频启动,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三倍,变频器是否能正常运行就要其功率大小了!

网友F:
这种冲击造成直流电压波动,容易损坏模块及开关电源!

网友J:
这种方法不好。实用性能和可靠性都不好。 说说你的要求。

网友K(2008-08-24):
李春发说的比较正确我认同.

网友L:
你要用一台变频拖好多个电机没一台电机起起来后转入工频都有延时是不会造成冲击的

网友M:
可以用,但变频器功率要比几个电机功率之和大一级,且同时启动,频率相同;

网友N:
可以一拖N,但是要同时起动的,最好分别加热保护装置来保护

网友O:
在电机的工作状态完全相同的情况下,变频器功率为所有电机功率和,最好放大一级

网友P(2009-06-04):
求个控制图:一台变频器启动电机后再转入工频运行,一拖五。谢谢大家(xxm67@qq.com)

网友Q(2009-07-07):
1托N的方式如何实现的单独启动?

网友R:
我见过一台变频器带40台180W电机,变频器耄思11或15KW国产变频器

电机通过接触器通断

变频器相当变频电源

网友S(2009-11-02):
我以前在药长接触过,是控制工艺用水保压的控制,是一台变频器控制多台75KW电机启动控制。简单工艺要求控制是:单管道压力低的时候,启动第一台泵,要是第一台泵启动工作时,水压还不够的话,这时将会把第一台泵切换至工频运行工作,(注:切换时,必须是泵启动完毕,切换工频电源运行后)变频器才能接着开始启动第二台泵;要是这俩台泵启动工作时,水压仍然还不够的话,这时将会把第二台泵切换至工频运行工作,(注:切换时,必须是泵启动完毕,切换工频电源运行后)变频器才能接着开始启第三台泵。(要是还达不到压力的话,以上方同样的方法)变频器始终保持有一台是泵是变频器驱动运行。压力到了,自动依次停止。《不过这是依靠程序控制实现的,成本高》

网友S:
一起拖动那就最简单了,变频器进出线最好加装电抗器(但是马达必须是统一功率,最好是统一品牌数据的马达)每个电机必须加过流热继电器保护。选配变频器最好是比全部马达功率之和大一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