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11U伺服

楼主(2003-11-03):
通电后出现R039报警号,

网友A(2011-05-24):
可以看到报警信息的,你没有软件吗

网友B:
039 功率模块识别时出现错误 补充信息:\%X (数据类型:16 进制型)
原因 补充信息:
0 x100000:识别到多于1 个的功率模块类型。
0 x200000:识别到0 个的功率模块类型,虽然应该能行。
0 x30xxxx:识别的功率模块不同于输进的PM(功率模块)(P1106)。对于xxxx:
识别PM(功率模块)的代码就是输入在此位置。
0 x400000:输入不同的功率模块代码(P1106),用于此2 轴模块。
处理措施 - 执行复位操作。
- 检查是否控制模块被正确插进电源模块中。
解决 POWER ON (电源通)
停止响应 STOP(停止响应)II(SRM,SLM),STOP(停止响应)I(ARM)

如修改后不行,可以通过倒换的方式来确认是轴卡的问题还是驱动器的问题。如硬件有问题我公司可以维修,QQ:987828699

网友C:
R039:EMF给定值,等于P101-P100*P110

---------------------------------------------------------------------------------------------------

http://www.simocontro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