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485的最大传输距离?请赐教

楼主(2003-11-03):
我想请问怎么才知道485的最大传输距离,难道真的用1000米或者更长的双绞线来测量吗? 有没有好的方法,请赐教!!

网友A:
485的产品都会有一个性能指标告诉你能传输多长,但是这不是绝对数据,因为布线的方法、环境的干扰都会影响这个指标。一般为1000米左右。在距离接近这个数值的时候,数据的失误率会越来越高,但不是绝对通不上。测试这个极限的数值实际上没必要,你只要合理的布线,可靠的屏蔽,尽量不靠近干扰源,就基本能达到指标说明的距离。

楼主: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直气壮的告诉用户,我的产品的最大传输距离就是1000米,叫他们使用时自己选择合适的布线结构、可靠的屏蔽就可以了? 好像说不通列! 还是教我个办法怎么测试的好,这样也可以知道我们产品的性能到底如何

网友A:
那就利用现有的线路,比如电力线,电话线等 否则就只能实际测量了。 但是也只能代表这个环境呀,现场的环境又完全不一样。干扰要多多了。

网友B:
而且使用不同的拨特率时通讯距离也是不一样的,1200米的距离是指在9600以下,拨特率越高,距离也就越短。 因此,不可能给出确切的距离,这和客户方面的环境条件,干扰,布线,技术水平有很大关系。

网友C:
可以用电阻、电感、电容模拟,但较为复杂,在波特率较低时(<9600),可直接用电阻与电容模拟;电阻与电容值可查采用的电缆参数。

网友D:
通讯距离的确与很多因素有关,除波特率外,站点的个数也有关系。可通过加中继,调节终端电阻等方式使通讯稳定

网友E:
當然需要實際接線才能測試出你的模組 最大傳輸距離和最大傳輸速率。就如同 你有一個電源供應器,你想知道它最大 可提供多大電流,你一定要接負載測試 的道理相同。 目前泓格的7520經實際測試後,於1200M的傳輸距離下, 最大傳輸距離可達115200bps,使用一般雙絞線即可。 http://www.icpdas.com/products/7000/i-7520.htm http://www.icpdas.com/products/7000/i-7520r.htm

网友F:
理论上说,RS422/485可以达到4000ft,但是这个和你的422/485的驱动芯片的能力有很大的关系。将各个节点、干扰以及导线全看成电阻、电容和电感,从电压电流上来分析,看它的驱动能力。 还有,就是波特率越高,其辐射越厉害,传输的距离就越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