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再问减少干扰的方法

楼主(2003-11-03):
有文章指出,为了减少外部噪声的影响,线必须采用屏蔽线,而绕线方式应当是双绞线。是不是 因为采用屏蔽线可以防止外部信号(如无线电,磁场)干扰,而双绞线则是避免消除另外一根线的磁感应噪声。

网友A:
双绞线两条线的阻抗一样,那莫在双绞线绞扭一致的话,这些小回路的面积相等而法向相反,其磁场干扰可以相互抵消,这一磁场干扰既包括自身产生的磁场干扰又包括外部磁场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