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232/442
各位老大帮忙!为什么我的485系统在通讯中的第一个字节有时候会丢失!该用什么方法解决?谢谢了!

楼主(2003-11-03):
为什么我的485系统在通讯中的第一个字节有时候会丢失!该用什么方法解决?有的时候不丢失而有时候丢失!真让人头疼! 如果要加偏值电阻该怎么加,加多大? lyf886688@sina.com

网友A(2003-06-05):
会不会切换方向时出了问题?近距离试一试,用示波器看看波形.或者接多个接收设备(最好是不同的产品)试一试看看是否出一样的问题,从而看出是发送端还是接收端的问题。

网友B(2003-10-16):
对于大多数UART来说,内部发送缓冲器"空"会产生中断或置对应的标志位,但此时数据不一定真的发送完成,因为数据有可能还在输出移位寄存器中。如果仅靠发送缓冲的状态来判断一包数据是否发送完成,从而决定是否关闭内部UART的发送使能和接口的发送使能,则这个数据包的最后一个字节将不会发送到总线上,以致对方会少接收一个字节。

网友C:
切换发送状态时。RTS置高命令后等5ms左右,再发送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