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想组装生产性能卓越的变频器的吗?

楼主(2003-11-03):
想组装生产性能卓越的变频器吗? E-MAIL:dale2000@sina.com

网友A(2003-09-19):
你是什么厂的?

楼主:
TO 意念: 不会吹什么,总之我们不会让您的产品象一般国产机那样除了让人失望,还让人绝望! E-mail:dale2000@sina.com

网友B:
有项目说明及有关的资料吗?给我一份 Email:ruifeng668@163.com 谢谢!

网友C:
2003新DIY,攒变频器,比计算机好玩,干吗不直接面向终端

网友D:
有项目说明及有关的资料吗?给我一份.nhlhh8@21cn.com

网友E:
有兴趣请与我联系,条件是价格相对便宜。。。13336614596@zj165.com

网友F:
有项目说明及有关的资料吗?给我一份jy6997@163.com

网友G:
去你的假牙?谁相信你呀?

楼主:
我们从来都不会强迫别人一定要相信,我们几乎都是 踏踏实实的搞技术出身的.

网友H:
给我来一份资料及价格

网友I:
给我来一份资料及价格,OEM looooook@163.com

楼主(2003-10-20):
组装要有一定的量,因此我们暂时不做个人的定单,不便之处望谅。 dale2000@sina.com

网友J:
给我来一份资料及价格,谢谢 leec225@yahoo.com.cn

网友K:
寄一份资料给我

网友L:
你的变频器能用在电梯行业吗?

网友M:
磕头机抽油机变频器节能制动单元           对于油田磕头机来说,变频改造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      1,配合井下状态,改变冲刺,从而改变抽油的效率,      2,柔性启动,把电机启动电流降低3-4倍,保护了电机和机械设备,      3,最大力矩得到限制,断托的可能性大大减小,      4,可以遥控抽油速度,不必更换机械设备,           但是,使用变频器后,用户发现不但不能节能,而且还耗用更多的电能,      这是为什么呢?           由于磕头机有两个工作状态:      一个是电动机驱动机械设备运动,磕头机从电网吸收电能(电表正转)      另是一个释放能量(机械势能,井下负压,平衡块势能),由机械设备带动电动机      运动,是一个发电的过程(电表反转)。           就是说,抽油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要把势能变为电能回馈电网。      在不使用变频器时,这个电能是直接回馈电网的,并没有在本地设备上耗费掉。      (综合表现为磕头机供电系统的功率因数较低)           但是在使用普通变频器时,情况发生了变化。      普通变频器的输入是二极管整流,能量不可反方向流动。上述这部分电能没有流回电网的通路,      必须用电阻来就地消耗,这就是我们在磕头机变频器上必须使用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的原因。           因此,使用普通变频器以后,如果冲刺不变,整个系统消耗的电能更多了。(表现为电      表只会正转,不会反转。)           解决办法是把能量回馈电网。           深圳加能电子生产的能量回馈制动单元专为油田磕头机设计。      可以把97%的电能回馈电网。           型号IPC-PF-1s.可以配合55kw以下磕头机变频器使用。      0755-8341-6757      0755-8341-6746

网友H:
能给我一分资料和价格吗??? mail@ljsylpcom.com

网友N:
能给我一分资料和价格吗???  E-mail:ljsylpcom@163.com

楼主:
想要资料的朋友请先把您公司的介绍发给我们。 谢谢! www.dale2000@sina.com

网友O(2008-09-30):
,jghg gjgljg uftulkujg y

网友P:
哦。你还可以做这个呀,做贴牌吗?

网友Q(2011-04-27):
给我一份资料
zwj_ts961@163.com

网友R:
这种做法质量如何控制?高低温、老化、各种认证又该如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