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words 数据怎么读

楼主(2003-11-03):
有一个仪表数据为数为2 words ,modbus rtu驱动 我试了8开头的float和long但是都没有读出数据,读出为0 在ifix的modbus驱动中用的是wlong型:Unsigned 32-bit integer with the words swapped 不知组态王可否读出

网友A:
可以分两次取!作两个i/o TAG MB是按寄存器地址来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