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与RS-422有何不同?

楼主(2003-11-03):
RS-485与RS-422有何不同?

网友A(2003-10-02):
RS485:属于半双工结构的通讯方式 RS422:属于全双工的

网友B:
可以这么理解; RS422相当于两个RS485(一个收,一个发)

网友A:
问题是也有全双工的RS485呀。那就和RS422相差不多了,好像只有些很细微的区别。

网友B:
全双工的485就是422,两者可以互相连接的

网友C:
422要4线485只要2线

网友D:
422理论上只能联10个接收器

网友E(2003-11-03):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153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