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C求助

楼主(2003-11-03):
CRC 产生过程中,每个8 位字符都单独和寄存器内容相或OR ,结果向最低有效位方向移动,最高有效位以0 填充。LSB 被提取出来检测,如果LSB 为1 ,寄存器单独和预置的值或一下;如果LSB 为0 ,则不进行。整个过程要重复8 次,在最后一位第8 位完成后,下一个8 位字节又单独和寄存器的当前值相或,最终寄存器中的值是消息中所有的字节都执行之后的CRC 值 我看了还是不懂,请各位大大帮我讲解讲解。 多谢!!!!!

网友A: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154132

网友B:
void CRC_check(unsigned char *buff, int len, unsigned char *chk) { unsigned short crc; unsigned char *cptr; int i; crc=0xFFFF; for(i=0; i <len; i++) { CRC_calc(buff[i] , &crc); } cptr=(unsigned char *)&crc; chk[0]=*(cptr); // Low Byte first chk[1]=*(cptr+1); // High byte return; } /*...........................................................................*/ /* CRC one byte calculation */ /*...........................................................................*/ void CRC_calc(unsigned char c, unsigned short *crc) { unsigned char bn; unsigned short i; for(i = 8 ; i > 0 ; i--) { bn = c; c /=(unsigned char) 2; if((*crc & 0x0001)){ bn++; } *crc /=(unsigned short) 2; if((bn & 0x0001)){ *crc ^= 0xa001; } } retur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