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串口25转9接口转换

楼主(2003-11-03):
仪器输出为RS232C,25孔串口,电脑为9针串口,请教25孔如何转为9针,引脚如何连接?谢谢各位仁兄!!!!!

网友A:
9-Pin 25-Pin Carrier Detect 1 8 Receive Data 2 3 Transmit Data 3 2 Data Terminal Ready 4 20 System Ground 5 7 Data Set Ready 6 6 Request to Send 7 4 Clear to Send 8 5 Ring Indicator 9 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