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S7-300与MM420变频器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3-11-03):
请教!西门子的S7-300如何与西门子的MM4系列变频器进行通讯,不通过PROFIBUS?

网友A:
两种: 1,数字控制启停,面板设定预置频率,可以通过三个输入点进行频率叠加(模拟量输入可做第四个数字输入。 2,数字控制启停,模拟量设定频率值。可在1,2脚间加一个4.7k 1/2瓦电位器,将取出0-10V电压加在3,4脚。也可在3,4脚直接加0-10V模拟量电压信号。还可将0-20MA电流信号接到500欧电阻上,将电阻两端电压接在3,4脚上(3,4脚之间认为开路)。讲白了,就是3,4脚间加0-10V电压信号,所以4-20MA电流信号不能直接用,可以加信号转换器。

网友B:
用USS协议,自己作通讯程序,或者使用SIEMENS提供的功能块

楼主:
云之风@无名,你能说得更详细一些吗?

网友C:
用CP340模块,做USS总线,模块内有西门子带的光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