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用pci-9112是否可以?

楼主(2003-11-03):
您好。开发一套系统。目前向选用pci-9112的定时计数器输出2khz的方波到步进电机的控制器控制电机的速度。同时对运动过程中气体的压力测试。请问pci-9112可以完成吗?他的定时器是否可以输出这样的波形?凌华的电机控制卡有没有更适合的?谢谢!

网友A:
另外选用acld-8125没错把?

网友A:
pci-8136是否可以?

网友B:
用pci-9112的定时计数器输出2khz的方波没有问题,也可以同时用9112来测量压力传感器转换过来的电压信号,至于端子板应该是37pin都可以(除ACLD-9881),acld-8125的特点就是板载冷端补偿电路,较适用于热电偶信号。控制电机用专用的电机控制卡比较精确,这要根据你想要实现的功能来选择,pci-8136是先进的电机控制卡,功能比较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