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精确位置控制(伺服驱动)

楼主(2003-11-03):
我要设计一个类似机床的产品,对三轴定位要求比较高,想采用双闭环控制系统,内环采用速度环,外环采用位置环,速度环采用伺服电机上的增量编码器,外环采用装仔机械末端的绝对编码器反馈以减少机械误差,不知可有这样的伺服驱动器可处理两个环的反馈型号而不需要将位置环交给上位处理。

网友A(2003-08-07):
当然有了,可是很贵呀。而且这种伺服系统一般货期都比较长! 你用松下全闭环的就可以了,它是靠机械系统最终的位置传感器来做位置反馈,回到驱动器,做运算处理的。

网友A:
当然有了,可是很贵呀。而且这种伺服系统一般货期都比较长! 你用松下全闭环的就可以了,它是靠机械系统最终的位置传感器来做位置反馈,回到驱动器,做运算处理的,而其内部又有速度环,刚好满足您的要求。

楼主:
谢谢,请问松下的型号是什么啊?

网友A:
你用多大功率伺服电机,以小惯量750W举个例子,电机型号为MSMA082D1G(带键槽),驱动器型号为MSDA082D1A

网友B:
TP320 13923436850 ZHU

楼主:
谢谢superanan,请问上海有代理商代理这种型号的驱动器吗?

网友A:
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会和您联系的!

楼主:
我的E-MAIL:wingarrow@163.com

网友C:
直接用单片机或工控机即可实现;何必找其他控制器

网友D:
神州自动化,工控爱好者自己的网站,自己维护,大家分享。   http://www.szautomation.com

网友E:
如果你的三轴需要联动,仅仅选用伺服是不够的,还需要控制器带2轴或3轴插补的功能,这样才能做复杂的运动控制。 为何位置环选用绝对值编码器?如果分辨率一样的话,绝对值和增量的精度是一样的啊,只是绝对值可以记忆单圈的位置,而且绝对值通常要贵一些。而且只是在电机旋转轴上加的话,没必要啊,何况就有带绝对值的编码器的伺服,其实和增量的伺服没什么大的区别啊,而且通常的伺服速度环和位置环都已经做在电机和驱动器之间了啊,不需要我们自己做闭环啊。如果你考虑机械传动造成的误差,那应该在最终的直线部分加配线性的速度反馈元件:光栅尺做外环位置反馈,光栅尺和编码器的原理都一样,只不过是直线的,而编码器是旋转的;而且光栅尺好象没有绝对值的,只有增量的,这样就可以消除由于传动的机械误差了。

网友F:
你的精度倒底要多高呀!?0.001以下?还是0.0001以下?你说的精度要很高总有个量吧,

网友G:
MCX314是日本NOVA电子有限公司研制的DSP运动控制专用芯片,性能优良、接口简单、编程方便、工作可靠,可广泛应用于以下领域的运动控制:医用设备、工业机器人、芯片装片机、自动仓库、雕刻机、数控机床、绘图仪、IC电路制造设备、IC电路版检测设备。 MCX314芯片能与8位或16位数据总线接口,通过命令、数据和状态等寄存器实现4轴3联动的位置、速度、加速度等的运动控制和实时监控,实现直线、圆弧、位元3种模式的轨迹插补,输出脉冲频率达4 MHz。每轴都有伺服反馈输入端、4个输入点和8个输出点,能独立地设置为恒速、线性或S曲线加/减速控制方式,并有2个32位的逻辑、实际位置计数器和状态比较寄存器,实现位置的闭环控制。 您如欲详细了解MCX314芯片以及运用MCX314芯片开发的运动控制卡,欢迎登陆我公司的网站了解详细资料。www.novaelec.com.cn

网友H:
我是伺服驱动器的制造商,多承接军品,参数优异,把你的具体要求告诉我,我给你个方案。

网友I(2003-10-25):
光栅尺也有绝对式的。

网友J:
你所说的方式是欧洲伺服系统常用的本地控制驱动概念,一般日系产品不适用这种概念。欧洲的Lenze, Rexoth等都可以脱离上位实现双闭环控制,而且使用比较简单,我想你需要的是这种产品。

网友K:
研华的PCI-1240就是使用MCX-314芯片,可以实现2轴或者3轴差补。而且有编码器采集。功能很强大的。

网友L:
用PMAC卡,增量式编码器。连接方便。功放可以不用deltatau的,用Junus的比较好,纹波小,功率可选。

网友M:
做控制卡如果用mcx-314做太复杂,要自己设计电路,pmarc不错。定 位高也没必要双闭环,1um精度一般的伺服都可达到,关键是伺服执行机构

网友G:
`是中国人就不用鬼子的!我为你们脸红用其他都可以就不用鬼子的!再有人推荐鬼子的就失去了一棵中国心!!!:( :(

网友N(2008-04-07):
这种控制方式很简单的,一般欧美伺服都可以用这种方式,不需要特殊订货,直接用就行。
我用过的反馈:编码器、光栅尺、磁尺,具体定位精度得看你选择的反馈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