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W4D5C-GPPW-E编程问题

楼主(2003-11-03):
请教! 请问 一.SW4D5C-GPPW-E与SW3D5C-GPPW-E有什么区别,只是版本变化吗,哪个版本更高一些, 二.再有,为什么我用SW4D5C-GPPW-E编辑FX2N系列的程序,在开始选择编程方式时,不能选择流程图(SFC)编程方式. 三.最后,我在一本书上介绍FX2N的变成方法,有一个例子,其中用到了X504这个点,但FX2N系列达不到这么高的输入点数吧, 请各位高手给予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SW4D5C-GPPW-E是V4.0英文版本,SW3D5C-GPPW-EV3.0英文版本! SW4D5C-GPPW-E不支持SFC编程方式! FX2N总点数最大为256点,输入点最大为192点!(八进制X0~X277) X504输入点应为三菱老的F/F1/F2系列的编号! chinalxl@126.com

网友B(2008-10-03):
请问到哪里可以下载三菱F930GOT画面创建软件,型号是SW1D5C-GOTR-PACK-C(中文版)?

要是有人知道请帮忙告诉一下。我的邮箱是wyh33330308@yahoo.cn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