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通达三菱A140-110KW的奇怪故障

楼主(2003-11-03):
我们遇到一台三菱A140-110KW变频器,上电显示“PU to inverter comms. Error inv.reset ON"无法消掉,上排LED显示0.00,变频器内部的主接触器频繁通断,通断。RESET 端子未接,请教通达如何分析?

网友A:
你用的是RS485通讯口吗?

网友B:
是不是显示pU,pU是变频器内部操作,把参数79设O。

网友C:
没见过这故障,可能是主板问题!

楼主:
第一次通电就已把79改为0,均为面板操作,无485通信。

网友D:
你好: 你所说的故障我中文告诉你,我的说明书上有的。1。 0.00(LED表示为正常)动作原因:复位信号处于ON状态;PU与变频器连接不良;内部回路故障。2.Err.(LED为异常 动作原因:CPU失控。 我已经把故障说明了。以前我也遇到过。如果有兴趣请于我联系。021-62057796-802赵先生

网友D:
你好: 你所说的故障我中文告诉你,我的说明书上有的。1。 0.00(LED表示为正常)动作原因:复位信号处于ON状态;PU与变频器连接不良;内部回路故障。2.Err.(LED为异常 动作原因:CPU失控。 我已经把故障说明了。以前我也遇到过。如果有兴趣请于我联系。021-62057796-802赵先生 如果要修要快。现在我这边有一台这样的机器。主板里的芯片很难买。

网友B:
有没有同样型号CPU板换一块试,如果没有把180模块更换。

楼主:
换板的话,早好了,不知180模块为何?

楼主:
有谁有M063A集成电路的管脚图?

网友E:
风扇拔掉试试

楼主:
故障范围已缩小,三路直流电源中有一路有短路现象,此电路中用的集成电路是MC34063A(M063A),不知是那块电路短路,正在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