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请问:三菱PLC与PC的485连接电缆制作

楼主(2003-11-03):
各位大侠好: 请问485之间的电缆怎么做?从三菱PLC下栽电缆的什么地方连起? 假设PC有485口。

网友A:
三菱的是422轉232吧?!

网友B:
买一根SC-09编程电缆就行了

网友C:
三菱PLC是232接口,如连接另外设备接口为485时应加232到485转换器,市场上可以买到.

网友D(2004-09-23):
三菱的转换器比较贵,可以到买电脑的地方瞧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