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485总线的抗干扰、匹配电阻等问题!

楼主(2003-11-03):
小弟是搞单片机开发的,前不久做了个工程,其中需要把一个单位的4个楼的信号送到总机楼的主机里,出于成本和习惯的考虑,小弟用芯片SN75176BP来实现485信号的传输,主机轮询扫描4个楼的汇集器,刚开始安装的时候通讯效果还不错,后来却经常出现故障,让我十分头疼!一般的毛病都是出在主机扫描某个分机的时候,分机肯定可以收到命令,也确实返回给主机,但是主机却无法收到返回来的命令,因此造成经常遗漏某一个楼的信号,请各位高手帮我分析问题出在哪儿~~ 注: 1、四个楼的信号线都是利用其单位的电话线或其他现成铺设过的电缆单独走到主机,再并到一起接入主机的(星型连接?),是否有问题? 2、其通讯协议虽然是自己编的,但是长期的使用证明是成熟可靠的,应该不是软件的问题 3、匹配电阻我们经常是用主机接1K,分机接510欧的,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 小弟被折磨的够戗了,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2003-04-30):
匹配电阻应为100欧,我有485应用资料及标准,告知EMAIL。

网友B:
小弟的EMAIL efeiqif@sina.com 多谢兄弟帮忙~

网友C:
DXCOM: 资料能否也给我一套?急需!先谢谢了。 liujun@zelri.com.cn

网友A:
用1K的可变电阻,同时用示波器观察电阻两侧的波形,阻值的大小一般在100-510之间。

网友B:
漫游者兄,用这种方法可以很有效的抑制干扰吗?电阻两侧的波形为何种情况为佳? 这个系统采用的是星型连接是否对485传输有影响? 即每个分机楼都各自走了400、500米左右的电话线进到主机里

网友D:
我也要一份 kexiang@21CN.COM

网友E:
你可以使用光电隔离的模块,我公司网站上有http://www.ad-automation.com

网友F(2003-07-21):
据我所知485总线应布成一条单一连续的信号通道 而星型显然不是这种方式!

网友G:
常见的 485 bus 的确是布成一条连续的信号通道, 但您也可以用泓格的 I-7513 來將 bus 佈成星狀的. I-7513 485 Hub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000/i-7513_c.htm 再不然, 也可以考虑在各楼层间加一颗 I-7510 repeater, 信号的质量也会变得更好. I-7510 485 repeater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000/i-7510_c.htm

网友A:
"  用1K的可变电阻,同时用示波器观察电阻两侧的波形,阻值的大小一般在100-510之间。 " 波形应该是什么样的?

网友A:
讨厌阿飞, 如你第一点所叙述, 应该是星型接法,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如下: 1. 因讯号由主机分别连接至四个不同的点,而造成讯号衰减. 2. 如其中一个楼层的Device出现问题时,因为讯号线的相接, 而造成 四个楼层的相互干扰.(通讯相对会时好时坏) 3. 建议使用Repeater增强讯号. 匹配电阻需视现场的情况而定: 噪声的干扰, 距离的远近都会有相对的影向. 因此阻值也需更着变动. 建议在其中一组Device 的Data+ 加上560 Ohm 的pull-high 电阻, Data- 加上560 Ohm 的pull-low电阻.560 Ohm 是针对.SN75176而定.

网友A:
我也要一分,多谢 blackice00@eyou.com

网友H:
dxcom:能否也给我一份资料,谢谢,急需! cay918@sina.com

网友H:
我单位正在做现场几百台智能仪表的数据采集系统,准备采用485总线连接,马上面临备料施工阶段,求教各位,怎样找到专门的485总线,能否采用星型接法,中继器、匹配电阻怎么选,谢谢。

网友G:
您可以向泓格上海办事处联络, 以取得更多资讯. Tel: 8621-6247-1722/23/24 Fax: 8621-6247-1725 E-mail : shanghai@mstp.icpdas.com

网友A:
这样就不能纸上谈了,对好找专业人员讨论一下,甚至可以请他们到配线现场实地观查, 由此才能找出最适当的配线方式及选择取合适的Modules.

网友I(2003-10-29):
阿飞哥: 资料请给我发一份,谢了!!! EMAIL:yingbingzh@mail.xjpa.xj

网友I:
阿飞哥: 资料请给我发一份,谢了!!! EMAIL:yingbingzh@xjgc.com

网友J:
哥哥,我也要一份.我明天考试.有个问题是"RS485的匹配电阻的作用是什么?"能不能告诉我答案.

网友K(2004-06-16):
麻烦,给我也来一份吧!不胜感激!! heaventh@163.com

网友L:
485通讯编程(汇编)有无特殊要求?

网友M:
看样子,大家对RS-485都很感兴趣啊!有需要可以一起讨论啊

网友N:
www.reputek.com论坛里面有一篇我我找到的一个比较好的如何匹配电阻的文章欢迎访问。

网友O:
我也要一份   sunmingqi@163.net

网友P:
四栋楼的数据,为什么不用无线通信(数传)模块。 rs485布线太麻烦 无线通信(数传)模块资料: www.51sunray.com

网友Q(2004-07-20):
给我一份 有关 rs485的资料

网友Q:
给我一份 有关 rs485的资料 daxia408@sohu.com

网友R:
各位大哥好,小弟是刚入门的新手。希望各位多多关照。也给小弟一分485的资料。 小弟的EMAIL:zhaofa520@tom.com

网友S:
我也想要一份 我是新手

网友T:
我也碰过这个问题,就是个别房号与主机不能通讯,当我把主控制芯片更换后正常了。

网友U:
dxcom: 我是新手,也想要一份。谢谢! email: lixinmouse@yahoo.com.cn

网友V:
请问大侠,RS485的表配电缆有哪些?

网友W:
dxcom: 你好!我也想要一份485应用资料及标准,谢谢! email: wh_xuchun@163.com

网友V:
dxcom: 你好!我也想要一份485应用资料及标准,谢谢! 好郁闷,RS485接口的控制盘为什么老死机?线路是不是有问题了?如何判断测量啊? email: spsongye@126.com

网友X:
RS485的资料我也要一份

网友Y:
dxcom: 你好!我也想要一份485应用资料及标准,谢谢!    email: cxslqy@126.com

网友Z:
用 120欧 1/4瓦 的 电 阻 。

网友AA(2004-09-17):
阿飞哥:    资料请给我发一份,谢了!!! 32052@163.com

网友AB:
能不能给我一份

网友AC:
5楼“漫游者”的“用1K的可变电阻,同时用示波器观察电阻两侧的波形”,是用来确定匹配电阻大小最直接而有效的方法,其在末端因调整可变电阻而产生的波形应与在始端正常工作测得的波形相差无几,此时的可变电阻所显示的即为最佳匹配电阻值。 经验数据:如已知RS485通信的波特率在9600bps及以上,末端并联匹配电阻应为120欧姆。 但是,要从根本上彻底解决问题,实现长线传输,其传输电缆也应选择特性阻抗为120欧姆的RS485专用电缆。

欢迎大家讨论! hdsr178@yahoo.cn   13064880370

网友AD:
DXCOM兄:    资料能否也给我一套?先谢谢了。    hawkonline111@sohu.com

网友AE:
能不能用有线电视线代替485总线呢?

网友AF:
dxcom: 你好!我是生手,我也想要一份485应用资料及标准,谢谢! xxhhll1@sohu.com

网友AF:
dxcom: 你好!我是生手,我也想要一份485应用资料及标准,谢谢!

网友AG(2005-01-24):
阿飞兄:      资料请给我发一份,谢了!!!   charile118@163.net

网友AH(2005-02-28):
DXCOM:    资料能否也给我一套?急需!先谢谢了。 zhanghui@my169.com

网友AH:
飞哥:    资料能否也给我一套?急需!先谢谢了。 zhanghui@my169.com

网友AI:
啊飞大侠,也给我一份,谢谢! xuewantie@eyou.com

网友AJ:
请给我一份485应用资料及标准,谢谢! lfbridge@126.com

网友A:
我是新手,我现在做课程设计要学一下RS485的应用资料及标准,如果阿飞哥还有的话能否也给我一份!谢拉!

网友AK(2005-04-07):
同意GaryLin的说法。连接方式的问题,要么把现有的星型连接改成总线型,要么采用I-7513实现星型连接。

网友AL:
我是新手,我现在做课程设计要学一下RS485的应用资料及标准,如果阿飞哥还有的话能否也给我一份! jasionboy@163.com

网友G:
RS-232、RS-422与RS-485标准及应用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53505

网友A:
阿飞哥:  资料请给我发一份,谢了!!! email:lxxwsh@sina.com

网友AM(2006-03-14):
dxcom,各位大侠,给我也来份485的资料吧~
luoxin@reputek.com
谢谢拉

网友AN(2006-05-18):
谢谢飞哥给我一份资料,我现在很急要.手上有一个工程用到485 总线EMAIL:voletechvip@126.com

网友AO(2006-07-19):
老哥给俺也来份。。谢谢!!!
tiancai0058yahoo@.com.cn

网友AO:
老哥给俺也来份吧。谢谢!!!
tiancai0058@yahoo.com.cn

网友AP(2006-09-02):
to GaryLin:
   网页为何打不开?

网友A(2006-10-20):
 啊飞大侠,也给我一份,谢谢!
 glf0201@163.com

网友AQ(2007-11-16):
485通讯比232要好多了,可是干扰还是很多啊

网友AC:
几点建议:
    其一:RS485电缆的特性阻抗(约为120Ω,高速的PROFIBUS-DP电缆则为150Ω)必须与输出相匹配,而普通电缆仅仅在70Ω左右。
    其二:长线传输的RS485电缆必须是低衰减电缆,而KVVP、RVVP等电缆介质衰减相对较大。
    其三:复杂干扰的场所应该采用铠装型RS485电缆,用高导磁率的钢带(或钢丝)做铠装层材料,除了增大机械强度外,最大的好处是可以通过改变磁通而实现抗低频干扰。
    其四:单层屏蔽的电缆应一段接地;而双层绝缘隔离(必须)屏蔽的电缆,最外层屏蔽应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必须一端接地。

网友AC(2010-03-06):
                                                                           通用型现场总线系列电缆

                                                                        (专利号:2010 2 0559128.9)

        性阻抗为120Ω的双绞屏蔽电缆广泛用于RS485/422、CANBUS等总线,该系列电缆规格很多,请提供电缆的敷设环境、通信速率、最大无中继传输距离等参数,我们将依照具体情况推荐最适当的产品。一般推荐如下: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20 AWG ,电缆外径7.7mm左右。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8.2mm左右。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铠装双绞屏蔽型电缆 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欢迎交流:hdsr178@yahoo.cn        13064880370

网友AR(2010-05-11):
啊飞大侠,也给我一份,谢谢!
 jinshaopu@163.com

网友AC:
搞错了吧?怎么向阿飞大侠要资料呢?楼主可不是他哦.

网友AS(2010-09-26):
你可以用无线数传模块来代替RS485总线啊。QQ598075900

网友AT(2011-05-26):
我也想要一份485应用资料及标准,谢谢!luocheng_chen@126.com

网友AU:
6.PLC 人机 变频器 编程电缆 下载线 通讯线电缆 双绞线
手机13075348421 座机0531-88348421/85900290 http://www.fucan.com
序号 点下面型号查详情 PLC编程电缆说明:
1-1 SC-09+ 三菱FX2/FX/FX2n/FX1S/FX1N系列用编程电缆 40元 /90元
1-2 USB-SC09+ 三菱FX全系列PLC编程电缆 120元
1-3 USB-SC09 USB-MPI USB-PPI 三菱FX 西门子200 300 400系列PLC三合一编程电缆
1-4 PC-MPI+ 西门子S7-300/400电缆(6ES7 972-0CA23-0XA0) 260元
1-5 PC-PPI+ 西门子S7-200编程电缆(6ES7 901-3CB30-0XA0) 40元 /90元
1-6 USB-PPI+ USB口西门子S7200电缆(6ES7 901-3DB30-0XA0) 120元
1.RS232/485/422/CAN/LON/TTL接口转换器 中继器 集线器

序号 点下面型号查详情 产品名称: 价格/光隔价格: 说明书下载
1 232485IW 防静电RS232-RS485转换器(无源有源工业型) 30元
2 232485422IW 防静电RS232-RS485/422转换器(无源有源工业型) 60元
3 232485EW 防静电突波保护RS232-RS485转换器(无源加强型) 60元
4 232485422EW 防静电RS232-RS485/422转换器(无源加强型) 100元
5 232CANIW 防静电RS232-CAN转换器(无源有源工业型) 60元
6 232485IWH RS232-RS485转换器(无源有源豪华工业型) 150元/180元
7 232485422IWH RS232-RS485/422转换器(无源有源豪华工业型) 170元/200元
8 232CANIWH RS232-CAN转换器(无源有源豪华工业型) 170元/200元
9 232485IH RS232/RS485转换器(工业豪华型) 120元/150元
10 232485EH 防雷型RS232/RS485转换器(工业加强豪华型) 150元/180元
11 232422IH RS232/RS422转换器(工业豪华型) 150元/180元
12 485422IH RS485/RS422转换器(工业豪华型) 150元/180元
13 232CANIH RS232/CAN电平转换器(232超远程5公里驱动器) 190元/220元
14 485CANIH RS485/CAN电平转换器(485超远程5公里驱动器) 190元/220元
15 422CANIH RS422/CAN电平转换器(422超远程5公里驱动器) 190元/220元
16 232TTLIH RS232/485/422/CAN-TTL转换器(工业亚当模块) 120元/150元
17 DCLB 电磁滤波器(通讯用)/防雷器(通讯用) 160/190元
中继器 集线器 分配器 共享器 驱动器 隔离器
18 232232IW RS232光隔中继器 隔离器(无源型) 3线/5线 60元/90元
19 232232EH RS232光隔离长线驱动增强器(又名:串口泵) 100元
20 485485IH RS485中继器 隔离器(工业豪华型) 32节点 200元/240元
21 422422IH RS422中继器 隔离器(工业豪华型) 32节点 220元/260元
22 485485EH RS485中继器 隔离器(工业加强豪华型) 256节点 300元/340元
23 422422EH RS422中继器 隔离器(工业加强豪华型) 256节点 300元/340元
24 CANCANEH CAN 中继器 隔离器(工业加强豪华型) 110节点 260元/300元
25 PROFPROFIH PROFIBUS中继器 隔离器(工业豪华型)32节点 260元/300元
26 4232HUB 4口 RS232 共享器 集线器(HUB)1主3从/4主 120/150元
27 8232HUB 8口 RS232 共享器 集线器(HUB)1主7从/8主 200/240元
28 4485HUB 4口 RS485 集线器(HUB) 1主3从/4主 200/240元
29 8485HUB 8口 RS485 集线器(HUB) 1主7从/8主 400/500元
30 1485-8485 RS485一入八出分配器 300/400元
31 4485-3485 RS485四入三出共享器 300/400元
32 4CANHUB 4口 CANBUS 集线器(HUB) 1主3从/4主 300/400元
33 8CANHUB 8口 CANBUS 集线器(HUB) 1主7从/8主 600/700元
34 5VGA VGA共享器 驱动器(一台计算机带四台显示器) 80元/170元
35 LONLONIH LONWORKS中继器 隔离器(78Kbps 工业豪华型) 800元/1000元
36 232LONIH RS232-LONWORKS转换器(78Kbps 工业豪华型) 1000元
37 485LONIH RS485-LONWORKS转换器(78Kbps 工业豪华型) 1200元
38 LONHUB LONWORKS集线器 中继器 2口/4口/8口 800/1200/1800元
39 LONROUTER LONWORKS路由器 2口/4口 1600/2600元

2.豪克冲击焊接应力消除 金属表面加工 豪克冲击数控机床 振动时效
40 LQIC-Ⅰ 豪克冲击焊接应力消除设备(焊缝加固机Ⅰ型) 35000元
41 LQIC-Ⅱ 豪克冲击焊接应力消除设备(焊缝加固机Ⅱ型) 60000元
42 LQIC-Ⅲ 豪克冲击金属表面加工设备(抛光机床数控磨床) 80000元
43 LQIC-Ⅳ 超声波变频除垢仪
44 LQIC-Ⅴ ZS2004数码系列振动时效装置 8000元
45 LQIC-Ⅵ ZS2009液晶系列全自动振动时效装置 12000元
46 LQIC-Ⅶ 应力检测仪 10000元
3.数据音频视频光端机 光纤转换器 光猫 光缆 光纤配件
序号 点下面型号查详情 产品名称: 多模/单模价格: 说明书下载
47 OPT 光纤收发模块 130元/150元
48 TTLOPTIH TTL-光纤转换器(光端机) 360元/390元
49 232OPTIH RS232-光纤转换器(光端机) 360元/390元
50 232OPTEH RS232-光纤转换器(光端机)高速加强型 560元/590元
51 485OPTIH RS485-光纤转换器(光端机) 360元/390元
52 485OPTEH RS485-光纤转换器(光端机)高速加强型 560元/590元
53 422OPTIH RS422-光纤转换器(光端机) 360元/390元
54 232485422OPTIH RS232/485/422-光纤转换器(光端机) 560元/590元
55 CANOPTIH CAN-光纤转换器(光端机) 400元/450元
56 CANOPTEH CAN-光纤转换器(光端机)加强型 600元/650元
57 OPT232OPTIH RS232-光纤中继转换器(光纤总线型) 1000元
58 OPT485OPTIH RS485-光纤中继转换器(光纤总线型)/环网型 800/1000元
59 OPT422OPTIH RS422-光纤中继转换器(光纤总线型) 1000元
60 OPTCANOPTIH CAN-光纤中继转换器(光纤总线型) 1000元/1100元
61 RJ45OPT 10M/100M自适应以太网光纤收发器(光端机) 160元/190元
62 RJ45OPT1000 1000M以太网光纤收发器(光端机) 800元/900元
63 OPTOPTIH 光纤 中继器 (0-1Mbps) 900元
64 4OPTHUB 4口 光纤 集线器(HUB:0-1Mbps) 2000元
65 8OPTHUB 8口 光纤 集线器(HUB:0-1Mbps) 3600元
66 1YP1SJ 1路音频+数据光端机 一对500元
67 1SP 一路视频光端机 一对450元
68 1SP1SJ 一路视频光端机 加一路反向数据 一对500元
69 2SP1SJ 二路视频光端机 加一路反向数据 一对900元
70 4SP1SJ 四路视频光端机 加一路反向数据 一对1200元
71 8SP1SJ 八路视频光端机 加一路反向数据 一对1800元
72 LONOPTIH lonworks-光纤转换器(光端机) /2000元
手机13075348421 座机0531-88348421/85900290 http://www.fucan.com

lqi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