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卡对多路A/D进行采样时,硬件电路还需设置多路开关吗?

楼主(2003-11-04):
请问:用多功能数据采集卡(如研华系列)对多路A/D进行采样时,硬件电路还需设置多路开关吗?用软件能否直接实现多路采样? 谢谢!!

网友A:
多路切换开关通常设计在板卡硬件电路A/D转换器的前端,因此信号的连接不需要连接多路切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