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通讯协议

楼主(2003-11-04):
1。通讯协议的指令格式为ASC码,那么我的Inputmode该设为什么? 2。协议中说设备定时2S或接收到正确键盘命令指令后发送36个字节,那么是不是只要正确连线,不管我是否发数据都应该有收到数据? 3。我想知道正确连线并且程序正确的情况下,在调试时鼠标放在mscomm1.output上应该显示什么信息?我的一个软件(程序正确,但未接到正确的设备),调试时显示“属性为只读”,另一个软件(可能程序错误),调试时不显示任何信息。

网友A:
是不是用LabVIEW开发?

网友B:
VB + MSComm ? 1. binary mode 2. make sure your cable, baud rate, data format, cts/rts control mode... settings are correctly. 3. output property is write-only. You can check the online help.

楼主:
还想请教一下,我将232串口的2,3脚短接,那么在oncomm中我就应该能收到我发送的信息,可是为什么我收到的都是乱码? 还有,是不是每次发送一条指令都要延时?一般延时多久?

网友B:
2, 3 脚对接时, 应该就要能收到原先发出的信息才是. 是否要 delay ... 这要看您接的设备而定; 2, 3 脚对接测试时, 不需 del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