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297脉冲分配问题

楼主(2003-11-04):
用L297做脉冲分配,但是输入脉冲后,输出分配不是环形,请教各位高手问题出在那里?

网友A:
记忆中L297好像是驱动两相步进电机的。 若驱动两相步进电机,其脉冲输出并不是环形的,应该是交换绕组的电流方向。若正转为A- B+ A+ B-,则反转为A+ B- A- B+.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