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 DMA 中断 这几种传输数据方式有何异同点?

楼主(2003-11-04):
经常听说PCI总线,DMA,中断这几种传输数据的方式,但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和区别呢?PCI传输方式和DMA传输方式可以共存吗?是不是所有的总线中都存在DMA和中断传输方式呢?PCI总线传输和DMA传输的速度是怎样计算的?数据采集卡中的DMA中断传输和直接的DMA传输数据又是怎么回事?双缓传输数据是中断型的DMA传输方式吗?

网友A:
查询、中断、DMA这三种数据传输方式是以对CPU的占用率来区别的,查询方式是采用系统提供的时钟在毫秒级的精度等级上,通过对寄存器的查询来实现数据采集,因此对CPU的占用率最高;DMA方式将板卡上的数据不通过CPU直接传输到内存中,对CPU的占用率最低;中断方式则界于两者之间,是在A/D转换结束后,EOC(End of Convertion)信号产生一个硬件中断,然后由中断服务程序完成数据传输。PCI支持总线主控DMA,它是32位,33MHz总线,因此总线传输速率为33MHz×(32/8)=132MB/s。

楼主:
谢谢yoyo1101的答复,您的意思是说PCI总线实质上是一种协议,它是查询、中断、DMA这三种数据传输方式存在的前提,这样理解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