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关于PCI9111问题

楼主(2003-11-04):
AI_InitialMemoryAllocated(cardID,&MemSize);取得MemSize最大为64??????????

网友A:
这个函数返回的MemSize是你在内存中为9111的AI开辟的内存空间的大小,因为装好驱动之后9111默认的空间为64kByte,所以你取得MemSize最大值就是64kByte了。要改变这一空间的大小,需要在NuDAQ PCI Configuration Utility中进行修改(开始-》程序-》pcis-dask-》NuDAQ PCI Configuration Utility),改完后重启生效。

楼主:
谢谢,我用你的方法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