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急求三菱FR-A240调试

楼主(2003-11-04):
我有一台三菱FR-A240变频器,用PU面板.第一次用.恳求怎样设置才能使用面板操作.

网友A:
上电后就可用啦!你没说明书?是新的,还是旧的?

网友:
上电后按一下PU键,设定一下频率就可用啦!

楼主:
我用的是带1234567890的键盘.按了PU键,设置了频率.但不转.请各位还有什么要修改的,谢谢!

网友B:
参数79是不是0?

楼主:
好不容易找本说明书,还是德语。没有英文。气死了。求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B:
正反转都不行吗?

网友B:
不按UP,用外控试,SD-STF是运行,10、2、5是电位器,2是信号输入端。

楼主:
还是转不了.我原来用ABB的.按ABB理论没用

网友C:
在帮助菜单中有恢复出厂设置功能,操作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D:
三菱用A240面板操作,上电为外部操作,先按PUOP在按上下键,按向上键,频率就会上升!按向下键,频率就会下降!按下REV或FWD就可以运行了!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以上方法都试了,还是没用,也没有什么故障信号。我昨天还请了一个搞三菱的人也没搞出来。我只有想象其他方法。再次谢谢各位,如谁有奇招,请赐教!

网友E:
如端子也不能开机,就换掉ERPROM.

楼主:
端子也是试过了。

网友F:
电脑条坏了,很难修。最好把电脑条换掉,若需要我有。

楼主:
我这台机器从95年买来试了一次,那时正常,后来一直没用,前一段时间公司重新开张。就他不能运行。整条流水线都不能运行。

网友B:
电路板是否生锈了!打开看看!

网友G:
坏了~!~! 买我们的 LG吧!~! 听我的没错~!~!

网友F:
三菱A系列,出现这种情况很多,我曾经换过EEPROM,ROM,CPU,RAM等故障一样,搞不清楚是那里出错。

楼主:
电路板挺好的。

网友H(2004-10-06):
你可以给它个假的报警信号,,看变频器会报警么? 你换个面板试下吧!

网友I:
你不要用ABB的控制接线方法,有的时候ABB是用高电平输入有效的!直接用短接信号试试,以前好的现在一般不太容易坏。

网友J:
是通讯有问题. 换过CPU板,都不行的话. 那你的一定是18.5KW以上的,是吗?

网友K(2006-04-06):
谁有FR-A240说明书,传我一份,谢谢!nymlzh@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