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量程不同测量有偏差

楼主(2003-11-04):
我在用ACL-8112数据采集卡测量电阻时(利用恒流源提供恒定电流,采样电压),采用软件触发,DMA传输方式。当恒流源取100MA 档时,采用-0.05~+0.05量程,测量出的电阻准确,可是恒流源取10MA档时,采用-0.005~+0.005量程,测量出的电阻总是偏大20毫欧左右。请教各位,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已经排除软件计算上的问题)

网友A:
这是因为不同量程的测量精度是不同的,举个例子,比如说同样是0.002V的电压值,你选择量程1可能识别到的电压值是0,而选择量程2识别到的就是0.002V,这就可能导致你所看到的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