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VB与OMRON温控表通讯

楼主(2003-11-04):
我正在试验用VB的mscomm控件与OMRON E5AK温控表通讯,DOS下的qbasic通了,但是VB中始终发送出去没有回应,线路没有问题。程序如下,请各位高手帮忙看看,先在这里谢过了!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fcs = 0 For ifcs = 1 To Len(Text1.Text) 这部分是验证计算 fcs = fcs Xor Asc(Mid$(Text1.Text, ifcs, 1)) 不会有问题 Next fcs1$ = Right$("0" + Hex$(fcs), 2) sd$ = Text1.Text & fcs1$ & Chr(42) MSComm1.Output = sd$ End Sub Private Sub Form_Load() MSComm1.PortOpen = True MSComm1.SThreshold = 1 MSComm1.RThreshold = 1 End Sub Private Sub MSComm1_OnComm() Select Case MSComm1.CommEvent Case comEvReceive Text2.Text = MSComm1.Input End Select end sub

网友A:
2, 3 脚对接试试, 看看是否有收到回应 (原先发出的信息).

网友B:
如果硬件连接没有问题,且通讯协议正确的话: Private Sub MSComm1_OnComm()   Select Case MSComm1.CommEvent    Case comEvReceive    Text2.Text = MSComm1.Input    End Select   end sub 上面代码中,把Text2.Text=MSComm1.Input 改为 Text2.Text=Text2.Text+MSComm1.Input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