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如何响应硬件中断

楼主(2003-11-04):
请问如何在Xp操作系统中,编写的软件能响应硬件中断?

网友A:
Kernel Mode Driver --> ISR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楼主:
GaryLin 请说具体一点,我用的是研华PCL724 的PC0端产生的硬件中断,采用VC编程。

网友A:
既然是用厂家的产品, 他们应该会提供相关的 API 给您调用吧? 您查一下 manual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