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OPC Server请教

楼主(2003-11-04):
大家好,我是新来了,国庆节快乐!! 在开发OPC Server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问题,不知道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下。我为了实现异步读写,用CreateThread创建了一个线程,但是在线程里调用客户端的接口总是失败。而在主线程中调用却是成功的,我调试过线程中的代码已经执行了。 请问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我随便说说(因为我对COM一窍不通),是不是应该有 CoInitializeEx( NULL, COINIT_MULTITHREADED )?

网友A:
另外,CoInitializeSecurity 可能也是需要的

网友B:
你的COM是支持单线程的还是多线程的,既SERVER单线程的还是多线程的。

网友B:
本人可为你提供开发OPC程序的基本包,用VC6.0写的,外加DELPHICH程序开发包,即由VC的DLL COM和PAS库文件,VB调用VC DLL既可,示例程序,说明文件等.另提供技术支持. 说明文件为中英文. 可联系:SZTAOYANBIN@163.COM 单一库文件和DELPHI包文件,VC,VB调用声明文件,说明文件RMB600.不含库文件原码. 库文件和DELPHI包文件,VC,VB调用声明文件,说明文件RMB600.含库文件原码RMB1500. 另外提拱AB OPC自动化连接类型库,导出类行库供你参考正规软件的OPC服务。 声明:本人非楼上或楼下公司人员。也请楼上或楼下的人员勿给本人发一大堆垃圾邮件。本人属自动化工程人员,对软件略感兴趣而以。

楼主:
我的Server对象,Group对象选的都是套间线程。是不是这样就不行啊?

楼主:
我再问一个问题,我在Group对象中设了一个定时器,并编写了回调函数,墉什么办法可以把参数GroupHandle传进去。

网友A:
to sharksen: 你所说的定时器具体是什么呀?VC++6.0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定时器,现在只说两种最常用的 a. SetTimer:没法传递自己的参数,但它有窗体句柄参数,你可以通过这个窗体句柄还原成窗体指针,而你需要的GroupHandle必须定义在这个窗体中; b. timeSetEvent:这就简单了,它的第四个参数(DWORD dwUser)可以自己设置。

网友C:
我现在正需要用VC6.0写的开发OPC程序的基本包,可否给我发一分。我的E-mail:pagechenqi2003@yahoo.com.cn,谢谢!! 我现在想从VC6.0中读数据道组态王,DDE方式和OPC方式我都不知道如何设置和实现,请问各位大虾,如何设置? 哪个简单?望告知,我急用!!!!!!万分感谢!!!!!!!!

网友D:
自己读取数据做个opc的server,组态王可以直接读取opc server中的数据(即可读取做的opc server的数据了)

网友E:
可用 DDE,OPC的客户端进行读取.

网友F:
什么是InprocOPCSer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