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怎么接DVI接口?

楼主(2003-11-04):
各位前辈,由于我需要DVI接口,所以买威达的火凤凰自己加带DVI接口的显示卡,现在我不想这么做了,听说可以从主板上直接转接一个DVI口,不知道怎么做,那位高手知道,请不吝赐教!!! 谢谢!!!

网友A:
请告之,1、DVI显示设备是数字的还是模拟的? 2、显示设备是LCD、LED还原染料其它? 3、对主板的功能要求是怎样? 4、您所讲的DVI接口究竟是DVI-I还是DVI-D? 或许我可以帮您?

网友B:
845GL自带显卡的有AGP插槽,但是DVI接口。350元。

楼主:
zhengzheng前辈,能讲的更明白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