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定位功能的变频器

楼主(2003-11-04):
请各位推荐具有定位功能的变频器.

网友A:
A-B\TIGERPOWER都可以啊。只不过要看你的定位精度

网友A:
可以搞点资料来吗?老兄!XIAOXI@VIP.163.COM

网友B:
Vacon NXP具有最新的双编码器输入接口板,其中一路可用作定位,为绝对值编码器输入.

网友C:
vacon还有3速定位应用宏 定位控制可以处理32位置。 从选择板来的5个数字信号输入可以激活这些位置。这些位置或则直接通过设定相关参数,或则用手转动轴达到位置进行设置。这些位置可以用来储存断电时的情况。当电又来的时候,位置需要校准。轴不得不用手转到校准的位置。校准应在有效位置或者在安置位置之一。位置是以增加的编码器的一个脉冲信息为基础。编码器可以在机器的轴上或者在电机的轴上。移动的整个长度限制是65535个脉冲。 但这里不是happy_li说的双编码器,双编码器板 vacon的确有。

网友D:
你所说的定位的具体含义是什么?这挺重要。

网友E:
Vacon NXP的定位有归原点功能吗?